索尼VGN-U8C不接电池使用后开不了机

楼主(2008-11-12):
一台索尼VGN-U8C小本和其他笔记本一样拿掉电池直接用电源适配器供电,使用了多次没有问题,这次却按下开关只有几个按键下的指示灯闪几下就没有反应了,装上电池后又成功开机了一次,以后再多次试都无法开机了,不知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些维修经验或指导?

网友:
估计是哪个芯片有虚焊了,拆开来看吧,待机电流是否正常,各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