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所焊焊点不是光化的锡点而是有些碳化的感觉?????????

楼主(2008-11-12):
今天刚化7元买来一个30W电烙铁进行焊接技术练习,首先学习焊接电容,电烙铁顺利上锡后对准电容的引脚进行焊接,锡丝接触烙铁头后便熔化了,可是在进行引脚时,此时被熔化的锡不是"汤"而是有点象"碳化",所焊焊点一点不理相,心里充满无奈,没有成就感,好晕!!!!!!!!!!!!!我想问的是:是不是锡丝不好(买来时JS说此锡丝中含有松香),还是烙铁温度所致,

网友:
多动动脑筋多练练,成就感来得那么容易还有什么成就感.

网友:
我焊接好了以后会用松香水洗一下的

网友:
焊接是干这行的基本,慢慢练吧,等你满意的时候你离高手就差那么四五步了。

网友:
建议你买块万用版和一点电阻练习..万用版就是很多洞洞的那种.也叫洞洞版.
30W的烙铁应该够用了..但7块好像便宜了点.这样的烙铁头不会好的.焊的时候注意烙铁头的清洁.

网友:
感觉不是烙铁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锡。

找含铅少的锡试试。

网友:
看样子,锡好像很粗糙.换个好点看看

网友:
第一要保证有足够的温度
第二要适当的使用助焊剂帮助焊接

网友:
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经常碰到,锡多了后烙铁温度又不够,感觉锡就像沙冰一样的感觉

网友:
焊锡的质量很重要,有些焊锡熔点高,极其难焊,弄不好会损伤电路板

网友:
新买的烙铁即使只有30W的,刚开始的烙铁头温度都是非常高非常高的,焊锡容易过热氧化成炭状

烙铁经过几天的使用,烙铁头积炭增加使发热芯跟烙铁头之间热传递效果退化后,再焊接就不太容易炭化焊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