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11-12):
来自: 黑龙江哈尔滨 来自 黑龙江哈尔滨
没有复位的原因很多,造成无复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无PG信号:
2、门电路芯片损坏;
3、无时钟信号;
4、南桥或北桥损坏;
5、复位芯片损坏;
6、CPU电压识别无效。
一般维修中时钟芯片比较好判断,测一下输出有没有波形就明白了。给你datasheet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