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一直是百分百

楼主(2008-11-12):
我的笔记本CPU一直是百分百 换了硬盘试也是那样 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
多数是软件问题!  我遇过CPU 不良引起 占用率100% 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七彩虹的845板子,重新分区,全新的XP系统,CPU占用率100%,换98就没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先排除散热  散热不好就会这样  下次发的详细点 这样的帖子再见到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