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图像上下跳动怎样维修?

楼主(2008-11-12):
三星液显711N图像上下不停的跳动,而且有很多的蓝色横线,是那里问题呢?本人没修过液晶显示器,不知从何查起,在此向各位请教下

网友: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电容之类的损坏。

网友:
目观法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对液晶电路不是很懂的话.这种情况就先代换驱动板了.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驱动板到显屏电板的屏线接触不良,重新拔插就好了 多谢楼上两位帮忙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0-03-07):
电容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