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现象是不是硬件故障?怎样解决?

楼主(2008-11-12):
一华硕M2N68的板子,5000+,1G内存,偶尔开不了机,能加电,但无任何显示,断电重新开机或按冷启动键后正常开机,这种现象是不是硬件故障,怎么解决?
开不了机

网友:
替换测试,先软后硬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不能开机的时候诊断卡检到哪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啊.或显卡哪儿接触不良引起的哦.

网友:
电源有问题的话,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觉的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
我遇见过一机 换电源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