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进来看一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11-12):
一台NEC不开机,查一类似线性稳压块三脚元件,印有KA  V,一脚5v,一脚地,另一脚0.2v,不知道是何元件望高手帮忙

网友:
实际也是3端线性稳压器,输出0.2V的脚电压不对

网友:
既然知道是稳压器,断开负载就知道了。
0.2肯定不对。不是短路就是原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