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5gv-m2,清华同方的,检测卡报c1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8-11-12):
本人菜鸟,一块精英845gv-m2,清华同方的,检测卡报c1后自动关机,请教各位大概是什么问题
自动关机

网友:
电源换个试试

网友:
有些主板不过内存也会关机

网友:
精英板一般不过内存都会自动断电
LZ将检查重点放在内存部分

网友:
电源肯定不是问题了,自检的时候我看见检测卡的c1定了一下,然后就断电了,我想是不是内存的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你有插上内存开机吗,如过没插就是正常的 .插上内存就会自动往下走码

网友:
好多主板在检到故障没有跑完码前是会自动断电的~!这个正常,你先把内存电路修好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类的问题.
是什么板子忘了 检查到内存就断电,
先前一直在修内存部分 把内存电压修起后 点亮了 但是没发做系统
后来把网卡吹了 就OK 呵呵 !

网友:
谢谢各位,我觉得还是内存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是跑到有故障就思电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用得多得很,特别是品牌机,同方、长城、联想、方正都有用过,我县远程教育用的方正机器全是这种,过不到内存会反复重启,这种板特别易坏CPU座子,我烧了几块了,有两块没搞好,板子已经变形了

网友:
我觉得是北桥空焊引起的,可以按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我换了管子,现在自检能过去了,但是我把拆下来的管子量了一下,好像也是好的……奇怪。而且换了管子后,上金士顿的条子(现代颗粒的)不亮了,我换了好几根都是,现在用的一根蓝魔条,好像还没发生什么问题,真奇怪,板子坏之前,什么条子都能点亮的

网友:
你换的是哪个管子啊,我这里也有一块845GV-M2,也是到内存掉电。内存电压都正常,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
打打CPU座.的阻值,应该是CPU座空焊了吧.你在按按座试试

网友:
内存检测不到,检查内存

网友(2009-06-06):
楼主可能没接内存。接个内存就可以了。精英的主板大多都是不接内存自动断电,

网友:
红尘-笑
这种板特别易坏CPU座子
修了好多

网友:
呵呵!!!!经营的扳子是这样的啊,我遇到都是这样的,重点是内存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跑什么码 ? 刷bios试试 。

网友:
先查供电MOS管吧

网友:
先换电源,再查CPU供电,内存供电,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然后通过对地打阻值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