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DELL 服务器主板DAT54AMB8C2,开机跑FF,CPU电压1。4V,内存2。5V。1。2V,

楼主(2008-11-12):
现在在修一块美国 DELL 服务器主板DAT54AMB8C2,开机跑FF,CPU电压1。4V,内存2。5V。1。2V,网卡两灯常亮。当插电源时,不开机,网卡两灯就亮,而且网卡蕊片热手。当按开机键,开机能正常,但是跑FF,这时摸网卡蕊片也热。指点指点。
网卡蕊片是:INTEL  RC82540EM。

网友:
先将网卡芯片拆下来试试

网友:
绝对是网卡坏了.我以前修过好多电信拿过来的板子.

网友:
BGA封装,你怕麻烦的,先打旁边的电容的阻值嘛

网友:
直接拆

  到时候错的话叫他自己加张网卡

网友:
肯定是网卡坏了,不需要考虑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网卡蕊片坏了,我用850焊了出来,搞干净后开机,OK!!!!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这种故障,没开机前打3.3SB电压,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