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一台T40 上电触发后 可以通电 不显示
检测卡显示FF CLK常亮  RESET开机时有闪一下
CPU的工作条件都有测过  这种情况还应该如何查?

网友:
CLK常亮你先看一下供电正常吗,正常你就测时钟吧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排除屏。 然后再查通病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有测过"是好是坏?
具体数值是多少要写出来啊.不然别人怎么判断..

网友:
你用假负载测一下,看CPU座到北桥之间看有没有不通的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