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minipci-e的問題!

楼主(2008-11-12):
廣達代工的筆電是正常的(intel GM的北橋),客戶要買卡先送來做相容性測試的
筆電開機時出現FF不跑碼,VCC燈亮,RST不亮.開機到硬碟偵測時RST會微微一閃一閃,硬碟開進Vista時,只亮左邊的一個F,然後到vista桌面都沒改變,請問這樣不跑碼是我忽略了哪一部分,煩請知道的告訴我一下,感恩.

网友:
若是MINIPCI-E接口POST信号,需要飞线LAD0-3 LPC-FRAME 到 MINIPCI-E接口

网友:
应该是lpc总线没有发送到pci-e的座子上,请用接线的方式来测试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MINIPCIE接口的8、10、12、14、16接口的阻抗,如果阻抗无穷大,说明该机种MINIPCIE接口上没有LPC总线。另外一种情况是Dell的机器跑不了代码。

网友:
謝謝三位長老,跟客戶拿線路圖來跳線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