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主板在维修后需要插上诊断卡才能点亮?

楼主(2008-11-12):
最近修的一些主板,不知怎么回事,修好后主板上有诊断卡的时候可以点亮,取下诊断卡就点不亮,有的是换CPU供电电容,有的是换I/O,有的在PCI上插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点亮,有的只有插诊断卡才行,如果是独立显卡的换一个显卡就可以,不是同一种型号的显卡,请教各位师傅及同仁
。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不插DEBUG卡的时候,看一下PCIRST#的电平值有多少?

网友:
楼上两位,你们就没有再仔细看看槽的情况了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PCI槽中有东东导致短路了。

网友:
pci短路可能性最大,个人认为还后复位电压这边的问题,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我就这样,没问题找问题

网友(2008-12-25):
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怎么修都没修好,后来有一天没事做随手拿来一看原来是pci槽短路了,换了一个后就好了。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电路问题,具体得你们自己去查,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插PCI诊断卡,用笔记本并口诊断卡来看看,应该可以知道大致位置。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还过当时是那台机子的网卡有问题,换了张网卡就好了。看来重点应该是在PCI接口和设备上。

网友:
应该是PCI插槽的问题

网友(2014-05-16):
我的已做过;桥 BIOS 放电就不用说了但都是老样;而且要中文卡才亮;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