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中的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08-11-12):
修过两块主板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能解决,两块主板上各有一块IC不能工作,RT9202和ISL6520,这两颗IC的UGATE和LGATE都没有输出,……查了相关的资料知道,这两块IC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两颗IC要正常工作,BOOT引脚必须有6V以上的驱动电压,这个电压是IC内部用来驱动UGATE输出的……BOOT的6V电压都由一组升压二极管和电容来产生的(如下图红色方框所示),但是实测中,BOOT的电压都只有5V左右,从而导致没有输出……换了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以及IC,BOOT端的电容都不能升高到6V以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升压失败,请教电源高手解答?

网友:
供电管换了吗,如果还是不行有可能NB或者SB有问题.

网友:
是第7脚的电压不够高电平吧

网友:
第7脚有4V电压,管子也没问题

网友:
图中的电感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你说的那一脚,只由输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升到6V,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5vJ经过一个二极管降0.6V后,BOOT电压为4。几是正常的。你要做的在查一下其他条件是不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