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型表

楼主(2008-11-12):
钳型表在200A的位置上 打了26 功率多大 谢谢

网友:
请问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220V的电压 谢谢你

网友:
是不是把220X 26就是它的功率啊

网友:
交流电有三种功率: 视在功率(或表观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你说的那个叫视在功率(或表观功率),
真正消耗的是有功功率, 还要乘功率因素PFC,
无功功率仅仅是反映能量的交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