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自动开机然后自动断电怪啦

楼主(2008-11-12):
我电脑是清华同方 04年的机子 上电后自动开机用检测卡看到26就自己断电,我依次把显卡,内存硬盘.....最后就剩下CPU依然是同样故障,接口 灰尘都清除过了..............该主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赛扬处理器 DDR 400  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
麻烦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那你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电源试。看CPU风扇上好没。北桥虚焊吗。刷BIOS试

网友:
不上CPU看下会不会掉

网友:
都查看过没有问题 26 估计是 显示部分出问题 开机到那里 就断电保护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供电,或者能不能加张显卡试试看呢
    菜鸟语言,请多指教

网友:
板载 个垃圾显卡 显卡也换了没有作用

网友:
你不上U看看还关机吗,如不关就是U热保护,如还关机就查关机机电路,不中杀IO试试

网友:
你检查一下机箱电源开关是否正常,拔下面板控制线,直接用金属物短路一下开关引脚试一下,如果还出问题,检查一下CPU风扇是否插在CPUFAN接口上,不行换一个CPU风扇试试。按我的经验,面板开关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刚才看漏了,如果是自动上电,与CPU风扇无关

网友:
是啊 麻烦大家了  我什么东西都拆了 就剩下了 CPU 和主板直接供电  报警 内存 仍然几秒 断电 好像是定时

网友:
那就只能查开机电路了

网友:
检查一下按键,这个地方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前几天接了 一块技嘉的 主板问题 和你 的 问题 有点 相似,也 是查了好几天没修好,后来把网卡芯片去掉好 了 ,如果你的主板集成网卡不防试试把网卡芯片去掉试试。

网友A:
呵呵 我这个用检测卡是到26 就断电 估计是 自身集成的显卡出问题  我整块主板拿出来了 就是PW  不起作用   本来是短路开机 但是现在短路 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这个用检测卡是到26 就断电 估计是 自身集成的显卡出问题  我整块主板拿出来了 就是PW  不起作用   本来是短路开机 但是现在短路 没有作用

按你这么说,肯定是触发电路有问题了,其中应该有元件短路导致绿色电压一直为低,所以一接电就通电

网友:
恩对啊  然后 我就不明白 跑到 26  就是显示的地方停电  估计也就是 短路 是不

网友:
我的华擎主板也是这样,不会修...

网友:
我来学习下
顺便说说 自动上点开机 触发电路那 出了点什么问题吧 二极管,?击穿?(针脚那的)
一般的卡 26就能开机了
26死机 如果U没问题 吹显卡看看嘛

网友:
今天修了块ASUS的板,问题和你的一样,通电自动开,跑到2A(能电亮了)时掉电,上不上CPU都掉,但是有时有不掉,不掉时按开关不关机,换IO就好

网友:
开机电压多少,复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