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USB接口故障

楼主(2008-11-12):
本人今天修一块精英845GV主板.主板不识别USB设备.怀疑是USB接口故障.用数字表测U口供电..5V..正常..鼠标也亮.就是不知道,USB数据输出..和输入怎么测量..可能和那有关系..指教下.

网友:
USB口的数据线经过1个排阻后进南桥.
跟排阻,南桥和BIOS有关系.

网友:
南桥坏了  要不在PCI插个USB2.0卡

网友:
测量USB的两个信号脚(中间两个针)对地的电阻值
一般在五六百左右,而且应该都是一样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