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配置的笔记本竟然装不上操作系统

楼主(2008-11-12):
我朋友因对电脑不了解,前段时间在市里的路边贩子手里买了一台JC改过配置的“东芝”笔记本。今天朋友拿笔记本来我店里,说是机子速度很慢,要我帮忙装个系统,并沾沾自喜说他的笔记本配置如何高,很便宜买回来的。我看了外观就知道这个机子是用旧机子翻新并改装的。打开电脑查看属性,我真的下了一跳:CPU竟然是双核2。3G,硬盘也有160G,内存也有2G。哈哈,这种机子就算是二手的,没有2K是买不到的。我问他是多少钱买到的,他说只花了800大洋。我装了一个CPU-Z后查看机子配置:CPU才P3  600,内存只有128MB,硬盘只有9G。原机子装的系统是98,运行界面被JC改成了XP。
后来在装系统时,竟然装不了去。不管用GHOST,还是用原版。我先以为是硬盘有坏道,用MHDD扫描,没有坏道。用PQ分区后就是不能格式化。可能是JC改了硬盘的分区表。弄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搞好。按F2也不能进入CMOS中设置画面。
请问坛子上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改装过的机子,这种机子如何才能装上操作系统。多谢!

网友:
便宜莫贪
把硬盘挂别的机器上试试
我习惯用dm
一般都能搞定
这种机器见过但没搞过
怕惹麻烦

网友:
用低格删除原分区,再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2008-12-13):
如何使用MHDD啊

网友:
很正常的 。好多人图便宜买这种的。低格一、下看看

网友:
挂台式整下,别忘了安98,叫他以后别嚣张

网友(2009-05-01):
用PM分分看   能不能搞定

网友:
挂在别的机子低格

网友:
东芝的一些笔记本,主要是那些超薄型的光软驱外置的,比较变态,正常无故障的电脑只要不用它原配(或者OEM厂家指定)的软驱或者光驱,根本没办法安装系统,楼主可以采用如下办法试试:

1、U盘量产ISO(估计这个P3的老本BIOS不支持USB-CDROM启动);

2、找个朗科早期的支持FDD启动的小U盘,做成可以USB-FDD启动的启动盘;

3、网卡启动双机直连网络安装(网克);

还有一点注意,东芝的一些早期的笔记本ghost的时候,只能用ghost7.5或者以前的版本才能进入ghost。

网友:
像这样的电脑在深圳到处都有卖的!好多上当的!种机器都是装的XP经修改就出来了,那还有CPU是300M的了,说正题吧这种XP是精简版的,到网上下一个精精简版XP就可以装上了!!!

网友:
小日本过来的那种NEC的机器估计就得哭了,碰到过一台,一般的光盘都引起不了,还说装系统

网友:
我装过几台  都是拆了放到台式机上面先格式分区复制完安装软件后装回去安装,基本上都可以,装之前要把这种机器的厉害关系和客户说明,否则。。。

网友:
实在不可以装的话,把硬盘取下来。在其他上勾个撒

网友(2009-06-26):
我这里的大学学校里的大学生就有几个上当的,拿来我搞.一外表蛮新,电脑配置属性都有被篡改, 不懂的人贪便宜的人上当了!
我的方法是把硬[pf盘拆下来,挂到台式机上装

网友:
不是吧,这就是典型的模型机,我现在就有一台,一小偷带了几台,骗我哥说是偷的,让我看一下,日...超小巧,还带触摸屏的,屏上有支笔,用手也可以操作,不过启动画面是XP,一看就是假的,进了桌面就是一个98系统变为XP的那个主题样

网友(2016-08-14):
哈哈哈,,这还好了,我这里好多I7  500个大洋,都被改过,装过系统就成了单核的老古懂了

网友:
还有的电脑自带未联网老版本的鲁大师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