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8-11-12):
(无正文)

网友:
改为一直转不就成了.

网友:
我测了时钟芯片供电正常,晶振两端有1.68V左右电压

网友:
我只知道有的是刚开机就是转一下后停了,待CPU温度上去了就会转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我现在是开不了机,显示器无显示,但电源灯亮

网友:
IBM的本子在开机的时候会检测风扇,转一会,然后就停了,待cpu温度高的时候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