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故障

楼主(2008-11-12):
845USB供电电压正常...测供电针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是什么坏了...

网友:
USB接口你查了是那个线坏了还是接口坏了, 要是接口坏是就换个接口,要是线短路就查线到那儿,是那个元器件坏了,还是到那个芯片(IO)坏了,那就换

网友:
查电源5V或5VSB到USB接口之间线路上的元件是否损坏虚焊,一般是USB接口旁的电感损坏。

网友:
USB··数据线相连的··电阻·排阻·或电容漏电··!
除此··你追线应该是到南桥··基本都是南桥坏··!

网友:
usb不能用,只要电压正常,那问题就应该出在 南桥芯片了,大多数主板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