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槽测试点标注

楼主(2008-11-12):
AGP显卡测试点标注,三种标准合一图表达,属原创作品, 由本人完成, 现在放出, 仅供本论坛坛友使用,请勿转帖到其他论坛.

网友:
张哥。不怕你笑话。
我用一个8X的显卡的金手指做了一个简单的负载,把常用的电压时针都用焊锡做了标记。只是有时候还是记不住那些鬼数字!!!。惭愧

网友(2008-12-12):
张老,您好,这图是不是这样反过来了?

网友:
不好意思,见笑了,我把你图中的“3.3V槽KEY”和“3.3V和通用槽”两个图给误会了。

网友:
辛苦楼主了。我等在这谢谢了

yzz163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是花了功夫的,顶一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2009-01-14):
最于新手来说,我想知道带星号的部分,都有些什么数值上的变化,当然,我今天测了一块技嘉的848P,各部分电压都正常,但是电不亮,显示25,请教同行时人家叫我检测内存到桥之间的数据传输,到着我就蒙了,无法入手。看来还是要多啃啃书本和想老前辈们学习才行啊。

网友(2009-08-22):
图画的很详细 花了不少功夫  但是修板子的时候有一边看图一边修板的吗 如果客户在的话心里绝对嘀咕“这家伙是不是菜鸟啊 临时翻书看图纸!”  但是这么多的数据符号谁能都记得住?  我想说的是 图没事可以看看,真正修的时候可以用AGP 的打阻值卡来测试一目了然。

网友:
辛苦了 每次看到你的发的贴都会仔细观看

网友(2009-11-13):
张哥。有空能做个时钟IC有关的参数值和时钟相关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张先生真强,谢谢你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