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的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08-11-12):
戴尔D600的电池不能充电共2块都不行,但用别的充电器可以充上,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吧。在机器上使用后还是不能充电,也没看见充电灯亮,在BIOS里可以看到电池,O%的电量,是主板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适配器坏了也不能充电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指的外接220V的电源适配器吗?应该是好的!插上它才能开机的呀,坏了就不通电了!

网友:
用别的充电器可以充上.就说明充电器(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呵呵 你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认到电源适配器~ 没有认到 就是电源坏了

网友:
谢谢!bios里面有2个电池的图形,左边的显示是Battery  Idle  0%Charged,右边显示的是Battery  Not Installed  上边显示的是:AC  Adapter: UnKown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另外可以正常的使用电源开机的!坏了就不能开机了吧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d600的不正规的适配器就是不充电,换个原装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我看过了,戴尔的电源适配器还真是和别的机器不一样的。它的输出插头是3芯的,中心是一根针,内圈和外圈。输出是双19.5V的。是不是其中的就是充电的线路呀?

网友:
bios里面的显示

网友:
我的电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戴尔640M。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原本可以充电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能充了,插上适配器是可以使用的,换个一个适配器,当然也不是原装的,依然不能充电。一起等解决办法

网友:
dell适配器比较特殊,如果不是原装电源会报错不充电,如果确定电源电池没有问题,就是主板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AC  Adapter: UnKnown 你少写了一个N,意思就是不明电源适配器,应该是本子不认你的适配器

网友:
这是适配器问题,没有认到适配器,DELL的机器就这样,

网友:
学习了。。。。对本本这方面要加强。。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DELL的电源一般都是3个芯,中间的芯是用来检测电池的,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电源肯定是原装且不坏的话,在刚才你那张图里会显示功率,一般有65W和90W两种,建议你去卖DELL的地方跟他们借个电源试试看,如果不行你就要查电池的保护隔离了

网友:
适配器坏了,换个原装的就好了,DELL适配器特殊

网友:
IO坏也会不充电的。。。。。。。。

网友:
应该I/O坏了.听人家说JM2的板子不充电都是I/O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试过了。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应该是主板充电电路的问题。找了一个装上还是这样,在别的机器上正常显示65W充电正常,而且CPU的频率也能调上来,装在我的机器上就不行了!电池不充电,CPU频率老是显示251M,怎么设置也调不上来,正常应该是1400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I/O坏了是能修理还是需要换电源板呢?

网友:
应该先检查一下电池检测脚吧?

网友:
如果是电池的问题该如何来判断?

网友:
I/O或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充电问题应该是该EC芯片的问题,也就是IO。你可以刷下该ROM或者换个EC芯片

网友:
I/O坏了要做BGA的,充电电路有很多管子呢,坏任何一个都不能充电,你从网上找相关的资料,有的很详细的

网友:
换个点源头试试兄弟!!8楼说的对其中一根针是检测电池的,它接触不好没有要充电的信号所以不充电!!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电池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 可以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已经换过了,别的机器上正常使用的,在这台机器上还是不行,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试试,不行的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已经换过电源适配器了,还是不行的!那个适配器在别的机器上正常充电调CPU频率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发现适配器的输出口中心针带电19.5V,是不是直流短路了烧坏了主板的充电识别电路了呢?

网友:
楼主问的这么多问题只要拆开主板就一目了然了  你会发现I/O背后的一个三极管烧坏了 然后你把I.O换上把烧坏的器件更换好就OK 了  如果你电源不确定好就干脆换一个  很多DELL电源坏烧板子的 一上就烧 试一下烧一次 这个遇到过很多 尤其是DELL电源的线很容易被人拧成麻花一样 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谢版主了!应该就是电源适配器的事!

网友:
9 楼的
是认到电源
修主板把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没有正确的显示出65W的呀?另外适配器的中心针带有电压对吗?可以肯定的是主板充电电路可能烧毁了!

网友(2009-01-16):
回复 网友I:

确实是如版主所说的,我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线就是在根部扭曲了,造成正极和中心针短路了,经修复后正极是19.5V,中心针稍有电压0点几伏的,但开机还是老样子,估计是主板出问题了吧?配件好买吗?估计在外边修需要多少费用呢?谢谢!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中间针断了就不能充电,用万用表能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中心针没有断,就是和正极短路了,带有19.5V的电压了,现已修复好了,但还是不充电,应该是主板的什么东西被中心针带电烧坏了吧?

网友:
楼主拆开本本底下的MINI PCI盖子,拆掉无线网卡,下面有一个板号是D108的三脚二极管,中间脚是通过L77直接通AC IN 中间针的.同时测下这个双二极管有没有损坏.充不进电一般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上个图,自己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起,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能修 换IO芯片

网友:
回复 42# 阿。邵 的帖子

谢谢!IO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呀,自己能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万分感谢了!不用拆外壳就能看见吗?图上没看见IO芯片的呀?大家都说会烧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刚刚打开看了的确是有个三极管烧了,连垫着的绝缘纸都烧了一个小洞,没找到L77呀?那个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替呢?太谢谢了!

网友:
机器适配器坏了

网友:
看来dell的机子也很垃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检查发现D108的1.3脚烧的导通了!2.3脚正常,3脚没有找到中心针的通路,没有看到L77。
那个三极管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L77 在电源接口的后面,这个要拆机才可看的到

网友:
回复 网友L:

谢谢!拆到主板那有个散热片挡着拆不动了,就是CPU右边那个铁板好像有胶粘着吧,它的前段压着电源插座看不到了。D108的1.3脚导通了会烧毁后面的芯片了吧?2.3脚正常,找个什么器件可以代换呢?你是在北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D108连着的就只有PS_ID,这个信号只有两个走线,一个是进SIO的,一个是进这个D108,D108三个脚,一个接地,一个接3V LAW,另一个就是PSID.好运的话换了SIO和D108,L77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修本本,拆就要拆到祼板,然后接可调电源试机,发现什么问题也可以马上处理.你查线路也好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谢谢师父细心指教!
我带电测量了,现在是D108的1.3脚有电3.3V,因为1.3脚已经短路了,L77断了,还没有找到,有个散热板压着拆不下来,没敢硬性强拆。
问题是D108上有3.3V电压是从IO过来的,能证明IO没有烧毁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祝论坛里的师父高手们牛年快乐!

网友:
IO在主板上,如果他坏了,要跟换IO

网友:
修认电原就好了

网友:
DELL的适配器能开机不代表就可以充电

网友:
今天电池在别的机器上充了4个多小时,电池上的指示灯全亮了,充满了。装到我的机器上,BOIS里电池显示100%,但一会就0%.有短路的地方了吧?机器上的电池灯也变成桔红色的了,接着就自动关机了!再检查电池上的指示灯就亮一个了,也就是说用电池启动机器不行,只能用电源适配器。看来主板除了D108,L77损坏,IO也够呛了吧?

网友:
不一定是IO坏了,应该是冲放电路的问题。可以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谢谢!现在检查是IO的LPC47N254接D108三极管1脚有3.3V的输出,是不是没有坏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