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08-11-12):
修到一DELL D510,不充电,量高端管断路,没有19V输出,换了后有输出,到电池接口附近还有一场管,输出脚是直接连到电池供电输出端的,这个场管有19V输入和19V的控制,但没有输出,换另一型号的场管后,输出19V,开关机很正常,但显示充电电流有5A以上(不知是短路还是充电),大约在20秒后又不充电了,回到待机0.02A,想问一下,充电电路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应该直接加到电池的供电端?

网友:
那个管子是低电平开机的。你换了个高电平开机的管子。就等于把十九伏的点直接加到电池了。你还是把原来的管子装上。把充电芯片换了吧。再不行就找个同型号的电池换一下试试。正常充电电压应和电池电压高不了一两伏的。

网友: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幸亏今天没有交货,呵呵,这本子本来是插适配器也开不了机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