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思路及部分维修思路(转帖)

楼主(2008-11-12):
显卡维修思路及部分维修思路(转帖)
开机花屏 进系统不花  、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有规则的横纹或者竖纹、斜纹、字符变花、运行3D游戏花屏:

进系统花:换BGA

开机有竖条:换显存

缺一种色:换BGA

装不上驱动:换BGA

还有一些无法上分辨率;图像不同步,开机有乱码字符的~~换显存和BGA都搞不定

常见的有以下几中情况:

1:电容漏电鼓包漏液
2,颗粒虚焊或坏了,通过挤法来排除
3;主芯片虚焊或坏啊!

几种显卡主要参数:
核心电压:

GF MX440 8X 1.38--1.6V
FX5200 GPU:1.38--1.6V
FX5700 GPU:1.2--1.35V
GF6200 GPU:1.25--1.38V
ATI9250 GPU:1.38--1.6V
ATI9550 9600( PCI-E X550/X300 ,) GPU:1.1--1.26V
以上AGP接口数字信号电平:1.5V
DDR 1显存, VCC:2.5--2.75V  VTT:1.25-1.27V

现在有好多显卡都是花屏的,一些花屏还是比较难搞定的

显卡花屏一般为显存不良的比较多,还有就是GPU本身不良,也会的,再就是BIOS了,呵呵,

1、可以用示波器,看R,G,B三色的波形,都一样的波形,才正常,还有行,场波形,

2、时钟波形,电压,一般多为1084 1085 ,还有就是开关电路(PWM电路)供电,

3、可以测量AD线 对地阻值、

4、显存数据线波形

花屏的显卡修过不少,主要看怎么花,

一开机就是乱码的,多为色度显存坏,

一开机就是竖竖横横的,多为速度显存坏,还有进入系统后字体变色的,也是,

显卡花屏维修一例

修了一块七彩虹风行5700显卡,手里有一批5700的显卡,昨天找了一块出来用用一测,居然花屏了,想着笔记本花屏大多都是显卡虚焊造成的,于是,就把这块显卡加焊了一下,冷却以后,测试,好了!!哈哈!!
     后来仔细想想,现在的高档的显卡芯片,下面的锡珠都是特别的小,存放不当的话很容易虚焊!

修了一块开机就花屏的MS显卡,此卡做工一般,用的是三星显存,16位的那种,128位

1)对显卡背后元件一个一个查看,是否有掉件,小贴片电阻 电容(因不标准运输,或多块显卡一起放着,中没有隔离物)

2)对显卡供电部分测量, MX440 一般会用1045 这个三端稳压来供电,现在的显卡一般会用DC/DC(PWM)开关方式来供电,一看显卡上面的元件就知道何种方式供电,后一种,H_MOS管的G有方波,D供电,一般为3.3V S与L_MOS管的D相连,也有方波,G也有方波,S为GND 有示波器,一看就行了,

3)对显存要知道什么是4 8 16 32位(D线),还有A线是连在一起的,用对地阻值一般可以测量,不过也可以用示波器,看有无波形,D线一般会有一个限流电阻,外加上拉电路供电,大多是这样的.

今天我修的显卡为D线限流电阻问题,换了一人220排阻,OK,

大家只要细心地去看一下显示存旁边,就会有发现,多少位于排阻个数的关系了

1。修好过一批网吧机上用的杂牌5200显卡

表现为满屏有红,绿,蓝花点,经测试发现显卡颗粒的供电只有1V,
一般5200显卡或以下的显存供电都是1.5---3V左右的,理此电路发现此供电是由3055提供的,
取下3055测量是好的,重新换了一个3055后发现电压变为2.5V,此显卡恢复正常,
原来是3055工作不正常造成的显存供电不足造成的花屏,此网吧20多片显卡一样的毛病

2.很多FX5500 三星显存的 8X 显卡 80% 烂显存什么花屏都 缺位也有 开关管损害很少 20% 都是9926 联生场效应管

3.一块昂达FX5200,显示乱码,还是先测了排阻,又发现是一个15欧的变值,换了试机,不再乱码但只检测到64M显存(原卡128M显存),放大观察新换的排阻有个引脚没焊好,补焊后就OK了

关于GPU的互换问题

不管是NVIDIA还是ATI,每一代的显卡芯片都是可以互换的。

原因我可以说一下:
大家关注下可以发现,NVIDIA(我就只拿NVIDIA做例子了)公司每出一个新的显卡品种都不是从低端卡出起的

比如7600和8800,NVIDIA先是出了一块8800,以很高的价格卖出,等时机差不多后,就开始推出8系列的低端卡比如8500等。

8800和8500有什么区别吗?
说实话,这个就和CPU的新架构一样,接口上是一样的,只是内在不一样。比如他要去掉某些功能。或因为成品率不高有一部分要降频率等等
这就是低端卡是怎么出来的了。

话说完了
总结一下:在同一代核心里,GPU是可以通换的,比如在NVIDIA的6代,6600可以换6200上面(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有6200可以超成6600)
7代的GPU部分也是通换的,最高段的可能不行,比如7950或595这样的超高段卡有可能是不能换的。

要注意的是:同一代卡有高低端之分,当然耗电量也是不一样的,换的时候要注意供电和散热。还有就是要刷BIOS,否则会认错卡。

显卡的维修思路

一、黑屏
            1 清理:用橡皮清理金手指。整个显卡的清灰。这是必需要做的一步。
            2 目检:仔细检查显卡的正反面,有没有元器件的虚焊,损害和脱离,信号布线有没有断裂,扭曲。
            3 检测:用万用表检测显卡的供电场效应管,检测场效应管的控制极元件。显卡控制芯片的供电元件。
            4 通电测电压:测供电场效应管、控制芯片、BIOS芯片、显存、显卡主芯片、的供电点电压是否正常。

            5 时钟:A:主板AGP插槽的时钟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显卡上的金振是否正常,和金振所连的贴片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6 复位:A:主板AGP插槽的复位信号是否有送到显卡上。
                          B:刷显卡上的BIOS芯片。
             7 行场信号:显卡上的行场信号是否正常输出。也就是VGA接口的13、14针,查看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13、14脚的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8 显存:显存损坏也可以黑屏。显存好坏判断,可以对每个脚对地打阻值,可以手摸那个显存是否烫手
                          等等。
            9 主芯片:前8项都正常也就只有主芯片坏了。维修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主要是没有多大意义。

二、花屏
            1 DOS下花屏:加焊VGA针脚、加焊VGA旁边的元件、加焊BIOS芯片、加焊显存,基本可以排除。
                                   对于比较严重的花屏,加焊不起作用,显存损坏的可能性最大,换坏的显存。如果还
                                    不行。那就只能换显卡主芯片了。
             2 DOS下正常,系统里花屏:刷BIOS,换显卡主芯片。

三、缺色
              VGA的1、2、3针对地打阻值、换坏的75欧电阻、查电感是否虚焊、查电容是否漏电,这三条线
              可以互相对比测试,比较容易查出坏的零件。

四、显卡驱动装不上:
                               刷BIOS,升级BIOS,换显卡主芯片。

显卡的故障,最常见也就这几种了。写的有点笼统,但这只是一个维修思路和大方向。让大家知道。

MSI 915PL Neo-V主板PCIE显卡无显修复一例

这块主板的故障更象为插AGP显卡有显,插PCIE显卡则无显示,量则PCIE的供电没有发现异常,工作时钟也正常,打PCI到北桥的电容的北桥端的二极体值,也是正常的,于是去更换PCIE插槽,更换后还是老样子,查看电路图后,发现B10脚的3.3VSB电压偏低,只有2.8V左右,这明显是不对的,这个3.3VSB是由一个7313的复合MOS管由5VSB转化得来的,于是更换这个7313,然后加电测试OK。此板修复。

耕升的GF3 ti500 维修方法

故障现象:  开机有显示,时间稍长挡机.

检测GPU DC-DC 电路输出电压正常,1.68V,但Q801\U801(RT9204)发热量极大,测FET温度已达到80度.问题在于FET过热导致死机.

此卡已给人维修过,FET换成了3055,3055最大电流为12A,在PWM电路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发热量.检测Q802\D801\D802匀无异常.

在开机的情况下测Q801的G极频率,频率极低,直流电平正常,正常情况应有100KHZ----500KHZ或更高,这样可以确定RT9204或周边元件问题,测量相关元件无异常.更换RT9204开机测试,频率在590KHZ.Q801发热量正常,2D为35度,3D为了48度.为了稳定,把3055换成45N03.长时间测试无死机现象.

网友:
显卡花得看不清楚的维修方法

显卡花得看不清楚时很多人认为测试软件无能为力了,其实还是有办法用软件测试的,大家可以编好批处理,让硬盘直接启动DOS后直接运行测试程序,等测试完成后关机换块好显卡再进DOS,ATI的找到测试程序当前目录下的R3MEMID.LOG文件打开就是刚才测试的结果,NV的卡一样也是当前目录下的RERORT.TXT文件就是测试的结果,至于批处理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显卡常见故障检修

1、显卡31 0d 后不亮(A) 测色度显存A线的波形,如有波形,再测晶体的波形,晶体有波形,为主芯片坏晶体无波形,再测晶体两脚的电压,有电压是晶体坏,无电压是主芯片坏。(B)如色度显存无波形,测BIOS的A区和D区,如果A区无波形,再测金手指上的阴值及波形及电压,如果正常,再测BIOS的阻值,就有为主芯片坏,BIOS也有可能坏,如是BIOS的A区有波形D区无波形,为BIOS坏。BIOS的A和D区都有波形,为主芯片坏。

2、显卡插上不能运行WINDOWS,为主芯版坏。

3、显卡画面出来就花屏用电阻法测色度显存得对地阻值。以判断线路在阻值正常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色度显存的数据端的波形,两个色度显存都要测,那个色度显存的波形不正常,就为那个色度显存坏。如果阻值和波形都正常,就是主芯片坏。色度显存的电压和波形的幅度如果不够,取下色度显存,再测电压和波形。如果恢复就是色度显存坏,没有恢复就是主芯片坏。两个色度显存的波形是一样,如有好个出现异常,就为那个色度显存坏。

4、显卡亮度很暗测亮控电阻的电压,阻值

5、显卡的亮度很亮用烙铁重新焊一下亮控电容,再用洗板水洗一下,如还不行,为主芯片坏。

6、显卡低色偏色为主芯片坏

7、显卡不能玩3D游戏为主芯片坏,个别显卡的加速显存坏也有可能。晶振的频率发生偏移也有可能。

8、显卡驱动程序装不上为主芯片坏。BIOS的部分资料破坏也有可能。有错BIOS也会引起。

9、行、场不同步先测阻值,判断线路。阻值不正常,线路正常,测波形,无波形为主芯片坏。有波形行场控制器坏。VGA头坏。

MATS使用说明

 看好多朋友都问具体怎么用MATS,其实不复杂,首先说明的是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

  至于怎么进纯DOS相信大家都会吧,如果你的系统是XP,请去网上搜索一个虚拟软驱软件,简单设置之后 开机就有个选择项可以进DOS了;

  把MATS.EXE放在一个目录下,如: D:\VGA\,进入DOS模式之后,转到D:\VGA目录下,输入MATS 按回车。

  这时,如果你的显卡是N卡,型号在MX4XX~6XXX之间,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测试画面。

  过程怎么花都不用管他,等测试完毕之后会跳出结果

  格式如:
  FBA0~31
  FBB0~31
  FBC0~31
  FBD0~31
  或FBA0~31
  FBA32~63
  FBC0~31
  FBC32~63
  或FBD0~31
  FBD32~63
  FBD64~95
  FBD96~127
  .........................
  如果你的显卡实在是花的看不到测试结果,就用一块好的显卡进入DOS。

  然后进入D:\VGA目录下,应该会生成个report.txt文件,测试结果就存在这里边, 输入 TYPE REPORT.TXT 回车,就会显示测试结果 ;

  或直接进入WINDOWS 找到D:\VGA\REPORT.TXT 记事本文件打开查看结果.

  至于看到测试结果

  怎么确认究竟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具体的好方法.
规律只能靠大家慢慢摸索;

  PS: MATS 只是测试哪个显存上有信号存在问题,并不能绝对定位某一个颗粒是坏的,
因为信号一端在显存上,另一端在GPU上,而且GPU坏的几率要大一些.

  因为写的匆忙 有表达不对的地方,恳请高手批评指正。

轻松维修显卡的几个步骤

1.擦    我接到显卡,第一步就是用橡皮擦金手指,我认为无论大侠还是新手都应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橡皮最好选用含砂的钢笔橡皮,4.8元两块超市有卖,它能够去除金手指氧化层,多少疑难杂症都是被我轻轻一擦化解掉的。
2.查    第二步是查资料,某些型号的显卡可能在设计上有BUG,存在一些通病,有的甚至被厂家召回了,查到这些资料也就找到了轻松解决问题的捷径。
3.看    检查显卡表面,看有没有原件缺失,然后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检修,有些显卡掉阻不亮,任是被我看出来迅速解决掉了。
4.洗    个人认为下面的几个步骤先后关系不一定这么肯定,但我个人的习惯第四步是洗,重点是洗GPU,个人喜好用注射器装无水乙醇洗GPU,极端一点也可以水煮,显卡50%的问题都出在GPU,加焊或者做BGA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不过在此之前我建议你先洗洗GPU,有只显卡花屏我仅仅洗了GPU并没有加焊,居然根治了,用到现在也没有花过。
5.测    用万用电表打AD线对地阻值,测量各元件。
6.排    显卡花屏用MAST排查显存颗粒。
7.焊    加焊显存、GPU,做BGA。
8.刷    刷BIOS。
9.热    这是一个注意点,显卡是个能耗大户,很多故障都是由于散热不好造成的,显卡修好后一定要记得维修散热系统,没有风扇的加装风扇,有风扇的拆开来保养风扇,避免风扇润滑不好,转速不够,造成散热不良,故障重新产生。
10.扔    以上几招到没有搞定的建议扔掉!

贴个显示卡BIOS下载地址
http://www.mvktech.net/component/option

自己翻译的MATS帮助

首先我没有高版本的MATS,这个是在坛子里的图片的帮助,我只是将其输入成文本,到网上查了些词典翻译的,肯定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mats -h

MATS is short for Modified Algorithmic Test Sequence
Based on an algorithm described in 'March tests for word-oriented memories'
by A.J. van de Goor, Delft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MATS Options:
-e  xx   Forces endpoint of test to megabyte xx                  强制测试兆字节(终端)xx点
-c  xx   Only test xx percent of the framebuffer.                  仅按xx百分比测试帧缓冲区
-b  xx   Forces start of test to megabyte xx                        从兆字节处开始强制测试
-o        Suppress file output                                              禁止文件输出
-m  xx  S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errors to log                设置最大错误数记录(日志)
-n   xx  Run the algorithm on the card with index xx            以索引xx在卡上运行算法,'xxxx'在boards.dat文件中
                'xxxx' in the boards.dat file.
-v        Disable save & restore of VGA memory space            关闭存储和复位VGA内存空间
-ver     Display version information                                      显示版本信息
-x        Don't use the box algorithm                                   不使用寄存器算法

修一块440显卡给大家分享

刚接到显卡,客户说进系统不能刷800*600,也不能刷1024*768.我试了一下在DOS下不花,正想加焊GPU 听师付说过电容也有可能 引起。就看看了电容,电容没有鼓的,就测一下电压发现在有一个电容漏电16V 470的于是二话不说直接换上,进系统一看 哇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杂牌5200显卡修复一例

朋友送来一杂牌5200显卡,故障为报警不认卡,于是测得BIOS旁边的一MOS管(下管),发现D极,S极均无电压,G极电压5V,换一3055故障一样,怪了啊,顺着D极跑线路,跑到显存边上还有一MOS管(上管),S极无输出,其它两极正常,换掉后S极输出3.3V正常,下管S极输出1.8V左右.开机显卡被认出显示器亮绿灯,但是屏幕上没有字啊,灰色的,晕!!!!!于是拆下继续查找原因,加焊了所有显存,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想加焊GPU了,突然发现GPU旁边还有一1117,换之3.3V输出正常,装机后......哈哈,,,一切正常,至此显卡修复完毕.

提两个点,不知道有人注意没有

1、显存好象并没有那么容易坏,多数都是虚焊问题,如果扫描错误不多,基本上就是线路问题
而且发现排阻出的问题也占一定的比例,我的两块卡补完显存都没修好,补焊显存一点变化也没有,补焊排阻全OK了

2、灰尘是罪魁祸首?
上次看一贴,说是用水洗显卡,可以洗好一部分。最初觉得没什么
直到前几天拿到一7300。线花,无软件扫描,按捏任何芯片都依旧花屏,怎么弄都没办法,无排阻测量。
扫干净灰尘(包括用气吹吹干净),啥问题都没有了,怎么摇它(怕虚焊)都没问题了。吹的话专业点,弄得越新越好。

关于MATS测出来后显存的定为的方法。

好像这么久都没人有一个明定的MATS的测试方法,就算测出来了,也不知是那片芯片坏。

测完后会有
FBA0~31
FBA32~63
FBC0~31
FBC32~63

但就是不知对应是那片芯片。

能不能用短接显存的数据线或其它信号线来使该芯片出错,来确定测试对应的芯片呢。这个一定有人试过,试过的就说说看法。必竟实践才是真理。

显卡的各种故障维修方法中的精华

网友:
显卡的各种故障维修方法中的精华
1、显卡31 0d 后不亮(A) 测色度显存A线的波形,如有波形,再测晶体的波形,晶体有波形,为主芯片坏晶体无波形,再测晶体两脚的电压,有电压是晶体坏,无电压是主芯片坏。(B)如色度显存无波形,测BIOS的A区和D区,如果A区无波形,再测金手指上的阴值及波形及电压,如果正常,再测BIOS的阻值,就有为主芯片坏,BIOS也有可能坏,如是BIOS的A区有波形D区无波形,为BIOS坏。BIOS的A和D区都有波形,为主芯片坏。2、显卡插上不能运行WINDOWS,为主芯版坏。3、显卡画面出来就花屏用电阻法测色度显存得对地阻值。以判断线路在阻值正常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色度显存的数据端的波形,两个色度显存都要测,那个色度显存的波形不正常,就为那个色度显存坏。如果阻值和波形都正常,就是主芯片坏。色度显存的电压和波形的幅度如果不够,取下色度显存,再测电压和波形。如果恢复就是色度显存坏,没有恢复就是主芯片坏。两个色度显存的波形是一样,如有好个出现异常,就为那个色度显存坏。4、显卡亮度很暗测亮控电阻的电压,阻值5、显卡的亮度很亮用烙铁重新焊一下亮控电容,再用洗板水洗一下,如还不行,为主芯片坏。6、显卡低色偏色为主芯片坏7、显卡不能玩3D游戏为主芯片坏,个别显卡的加速显存坏也有可能。晶振的频率发生偏移也有可能。8、显卡驱动程序装不上为主芯片坏。BIOS的部分资料破坏也有可能。有错BIOS也会引起。9、行、场不同步先测阻值,判断线路。阻值不正常,线路正常,测波形,无波形为主芯片坏。有波形行场控制器坏。VGA头坏。

让黑屏立刻走开:显卡常见故障全面剖析
显示卡故障是我们在使用电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来说,显示卡故障都会伴随有黑屏等其他问题出现,这也为我们的检修造成了麻烦。一出现黑屏,可能会让大多数朋友束手无策,除了把电脑搬到电脑城维修,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么?其实很多显示卡小故障只要我们自己动动手就可以解决的,根据笔者多年使用电脑经验,显示卡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类,下面就请根据您罢工的显示卡的具体状况对症下药吧!

  一、 接触不良

  显示卡接触不良是导致显示卡不能稳定工作的原因之一,而出现接触不良主要是有以下的四种可能造成的。第一,不少价格低廉的主板的AGP插槽用料不是很好,AGP槽不但不能和显示卡PCB紧密接触,有的主板还省略AGP插槽的卡子,这就让我们的显示卡在插槽中有了松动的空间。其次,就是在安装显示卡的过程中,一些劣质的机箱背后挡板的空档不能和主板AGP插槽对齐,在强行上紧显示卡螺丝以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导致显示卡的PCB变形,这是AGP显示卡和插槽接触不良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通常谈到的显示卡 '金手指'本身的问题。不少劣质的显示卡的金手指上的镀层金属厚度不够,在多次插拔显示卡后,镀层金属已经脱落,导致显示卡的金手指在潮湿的空气中氧化。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灰尘在AGP插槽周围堆积,使得显示卡金手指和主板的接触出现问题。随着大功率的显示卡风扇的出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

  解决办法:针对接触不良的的显示卡,如果根据判断发现是显示卡在尺寸上和机箱不能'兼容',只要尝试的去松开显示卡的螺丝就可以了。如果你担心电脑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撞击、移动而导致电脑运行产生问题,那么你可以使用宽胶带将显示卡挡板固定在它的位置,如果还不放心就把显示卡两边的机箱都装上,把显示卡的的挡板夹在中间。如果你的显示卡金手指遇到了氧化问题,那么解决的时候可能要麻烦许多,首先你要使用绘图橡皮把金手指上的锈渍除掉,如果清除以后你的显示卡能够正常工作,那么你是幸运的,如果显示卡还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就需要使用除锈剂清洗金手指,然后在金手指上轻轻的敷上一层焊锡,以增加金手指的厚度,注意不要让相临的金手指之间短路哦。

  二、 供电问题

  和CPU升级的时候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当初设计的电路往往不能应付后来出现的硬件设备的供电需求。随着显示卡功耗的迅速增加,显示卡升级的时候总会有可能会遇到AGP供电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GPU巨大的功耗对于主机电源、主板的供电电路都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您在运行大型的3D游戏的时候,经常遇到黑屏的问题,而且这个时候您有刚刚升级了显示卡,笔者建议您有必要检查下主机电源和主板供电的问题。如果您的显示卡在冬天运行良好,而到了夏天则非常的不稳定,那么除了检查下显示卡本身的散热,还应当注意下供电问题,因为在炎热的夏天,开关管电源和主板的MOS管会比冬天的时候工作'辛苦'许多。

   解决办法:如果是因为AGP供电不足而引起的显示卡工作不正常,可以在CMOS设置中关闭AGP加速功能,让我们的显示卡做为一块普通的没有AGP加速功能的显示卡来用,如果你觉得在性能上损失比较大,我们也有折中的办法,就是将AGP总线加速速度降低一个层次,比如AGP4X可以使之运行在AGP2X。较低的AGP总线速度比起较高的AGP总线速度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如果您所购买的主板能够调节AGP电压,那么恭喜你,也许您可以通过提高AGP电压来满足显示卡比较高的供电需求。一般来说,将AGP电压提高0.1~0.2V,不会对硬件造成什么伤害,但是AGP的供电却比原来稳定许多。最后要谈到的是我们还可以听取主板厂商的建议,打一个客户服务电话或者上一下厂商网站的论坛,也许会有让人兴奋的收获。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遇到过显示卡供电不足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主板是某知名厂商一年半以前的产品,在使用各种'软性'办法不能解决以后,该厂商的工程师主动提出把主板邮寄回厂,由工程师帮忙修改电路以增强AGP的供电能力。至于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这样的'好事',那还要看看你的运气了。

  三、CMOS设置不合理

  世界上没有哪件产品是完美的,硬件产品也是如此。显示卡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少新的特性和功能,对于我们的硬件系统来说,不仅不能完美支持,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我们电脑的稳定性。边带寻址功能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利用闲置的总线带宽来增加显示子系统的带宽,但是VIA毕竟不是AGP标准的创立者,所以,对于大多数的VIA显示卡来说,边带寻址功能的支持都不够完美,不少主板生产厂商为了稳定起见,在出厂的默认设置中就关闭来该功能,如果你在VIA系统的CMOS设置中把边带寻址打开了,那么它十有八九就是影响你电脑稳定性的罪魁祸首。

  再就是主板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系统里有一个项目叫做VIDEO OFF METHOD,通过它我们设置显示器的关闭方式,遗憾的是不少的主板对新的显示卡支持有限,所以在显示器进入休眠以后经常出现难以唤醒的黑屏现象。

  解决办法:在CMOS设置中把出问题的选项关掉^_^,要是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吧BIOS刷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不少的兼容性问题哦。

  四、 VGA插头上的隐患

  显示卡上的VGA插头在多次插拔以后可能会导致针孔中的簧片变松,使得其不能和显示器的信号线公头良好接触;还有就是对显示器信号线的暴力拉扯,也可能导致VGA插头信号传输问题。对于常见的15针的VGA插头,1、2、3脚分别对应红、绿、蓝三色信号,其正常的电压波动范围是0.03V~0.06V;13、14脚分别对应显示器的行扫描信号和场扫描信号,对于行扫描输出信号,正常工作的时候电压应该为3V~5V,场扫描信号不应该高过1V。如果你在对VGA插头暴力操作以后,显示器黑屏,经过测量后发现VGA插头的针脚输出电压异常,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VGA插头出现了问题。

  解决办法:碰到VGA插头内部簧片松动的情况,可以使用焊锡把显示器信号线公头上的针脚加粗,让松动的簧片重新和显示器信号线紧密接触。对于检查出中现问题的VGA针脚,可以顺着VGA插头找到PCB板上的对应焊点,发现断路,重新补焊就可以了。

  五、 刷新BIOS和更改驱动程序引起的故障

  曾经有一段时间,DIY群体中兴起了一阵显示卡BIOS替换的热潮,不少人希望通过把名牌显示卡的BIOS文件刷到自己显示卡中这样的手段来提高显示卡性能。这样的做法也许有效,但是本质上讲,使用名牌显示卡的BIOS文件所带来的硬件性能的提升不过是BIOS文件中对显存的频率以及延迟的重新设置造成的,大多数主流的显示卡BIOS文件已经相当完善,不可能通过更改BIOS文件来取得性能上巨大的提升,相对于硬件性能微乎其微的提升,稳定性上的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一些。就是同一厂商同一型号的显示卡,他们的BIOS文件也是不相同的,厂商也会根据该批出厂的显示卡的具体情况对BIOS文件进行一定的修改,以增强产品稳定性,而我们手中的这块和名牌显示卡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显示卡,在用了别人的BIOS之后,出现稳定性问题也是正常的了。如果您在更新显示卡BIOS以后,经常性的出现黑屏、游戏中自动退出或者屏幕上出现有规律条纹的现象,那么很有可能您刷的BIOS有问题。

  解决办法:刷回原来的显示卡BIOS文件就可以了。除非你真的需要通过刷新显示卡的BIOS文件来解决兼容性问题,否则,还是尽量让显示卡使用原来的BIOS吧,毕竟刷BIOS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对于主流的显示卡,刷新BIOS文件不会有性能上的提升,否则,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高性能显示卡选购文章就不会只谈到显示卡的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而不谈显示卡BIOS的版本号了。

  以上就是应付简单的显示卡故障的几条不传秘籍,相信您在'进修'完这篇文章之后一定可以大声的说出:'让黑屏走开!'当然,如果您遇到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显示卡芯片上有焦糊味道或者PCB上的电容一个个的都变'啤酒肚',那你还是赶紧拿到显示卡的维修点去吧,因为这已经不是显示卡常见的一般故障了。如果您坚持要自己动手的话,那么笔者还是建议你弄一篇'让黑屏走开!--显示卡不怎么常见故障剖析'这样的文章看看再动手吧。
现象:一TNT2显卡,故障现象为测试卡代码走26,开机不亮

故障分析:这种情况首先是用对地打阻法来判断接口的三基色和行、场信号是不是正常,如果都正常,接下来看看晶振的两脚的对地阻

网友:
明天就用你的方式修我那几块闲置很久的显卡。

网友:
转贴的。呵呵
我也是新手啊,今天修好几块显卡,没一块搞定的。都是6600LE的
MOS管供电脚对地二极体值只有12左右,不知道是不是GPU挂了

网友:
正常的吧楼上。。。GPU供电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