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 重装系统里面的分区只剩一个C盘了

楼主(2008-11-12):
三星硬盘 重装系统里面的分区只剩一个C盘了,里面有我重要资料  这种问题能把里面的资料恢复出来吗   ,那位大哥能提供一个恢复软件

网友:
现在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用光盘引导进DISKGEN,重建分区表。应该能找回以前的分区

数据恢复哦,要收费的。哈哈

网友:
先用恢复分区表的软件(如:diskgen或者分区表医生)恢复,如果软件不能恢复只有手工恢复分区表,如果自己不会手工恢复分区表,就送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恢复。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属于把硬盘分成主分区了,重装系统后会自动屏蔽主分区,也就是隐藏了,只要去除隐藏属性即可。

网友:
现在已经恢复好了   从网上找了个软件

网友:
用恢复软件就可以了 但是扫描比较慢  可以先用杀毒软件 弄分区表

网友:
我也遇上一样的问题,硬盘也是三星的120G,楼上的你用什么软件恢复的?

网友:
易我软件恢复的   3分钟就搞

网友(2008-12-13):
用复分区表的软件重建分区表

网友:
劝你不要对硬盘做写入操作,你只需恢复下分区表就可以了.让我猜猜你是用GHOS做的系统?如果是你就按我的方法做吧.这个事情我遇到过两次了.第一次是不懂.第二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