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玩本本的老大联想装系统问题!

楼主(2008-11-12):
各位玩本本的老大:我朋友的联想家悦型本本原装系统vist感觉不好用,我重新分区安系统装不上,在分区工具里看到所分得区,安装过程中又恢复原来分区,卸载一键还原有用吗?在bios里是不是有设置?怎样把一键还原清除?本本装系统能不能与台式机一样随便玩?我接触本本不多,最后我没感乱试,用了机子上的还原键还原了,让朋友先用着。

网友:
可能是在BIOS里设置了 要改BIOS, 或把BIOS版本刷一下 刷成低版本的

网友:
谢谢指导,要真是这样的话,刷bios可有风险,朋友新买的5,6千多,我不感做实验。

网友:
这种本本要用它原来的VSIT系统盘把分区删了然后再用XP 盘分区就行了再不行的话就打客服会告诉你特别细我以前做过以上方法就行

网友:
用普通XP GHOST盘的DM分区。 再G就行了。我做过。不过不是联想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