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17存液晶·拖尾·

楼主(2008-11-12):
明基17存液晶·拖尾·最先是高压条的问题·修好了··!但·屏幕是花的··换了一个驱动板上的··数模转换块子·就好了··但是·现在拖尾·请各位高手指教·几招··!谢谢··!

网友:
你换来换去 还是回到原来的故障 说明 你换的都没有用 其实 你用代换的方法 就知道具体是哪儿的故障

网友:
知道啊··是驱动板的问题··主要··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或电压不正常··。!(问题锁定·驱动板·!)

网友:
数据还刷对了?
检查一下屏线
再者还有就是屏上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屏上的芯片有问题,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换了屏IC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