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

楼主(2008-11-12):
845顶星cpu不过bios好的,i/o好的  电压正常,cpu座好的,请教。

网友:
时钟是否正常··复位是否正常··
有没有断线··短路··主板各零件温度有没有异常··!
各部分·电压是否测试完了。?
换个电源试没?··不带主板测试卡·试没?··
南桥·北桥·虚焊或坏··等等··!检查了在问·!

网友:
楼上的说的狗清楚的了 应该能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那是肯定都查了,还是不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