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NF3的主板开机,丽台的画面一出来,就不往下走了,检测卡显示50

楼主(2008-11-12):
有一块丽台NF3的主板开机,丽台的画面一出来,就不往下走了,检测卡显示50,是什么问题,BIOS刷了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先看看散热。在看看CPU和他的供电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在看看电源的好坏。

网友:
北桥或显卡。压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查一下外设,对地阻值对不对.

网友:
1确保散热没问题,2拔掉光驱根硬盘线看走不3看能进BIOS吗,能进把外维端口一个一个的关了,直到往下走4加焊下桥在不行换桥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看能 不 能 修好

网友:
这板子有北桥吗?NF3的是单桥的呀。楼主最好是重新做一下桥,或都加焊一下,我有好多这样的单芯片的都是重做或都加焊一般都可以搞定的,去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