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848的主板插显卡就不过内存

楼主(2008-11-12):
精英848主板不上显卡诊断卡跑到26,电压全部正常。插上显卡内存电压升到2.8,档C1。请高人指点一下是为什么了?

网友:
压北桥试下

网友:
是不是北桥不良了,要不就是有显卡那块有短路的,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仔细的查一下.

网友B:
内存和北桥的管子都把它换了试下

网友:
量一下插上显卡后AGP供电是否降低,如果是,更换AGP供电电解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和北桥的管子都把它换了试下

这个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AGP供电的 问题,这种情况多出在NF的主板上,一般 都是桥供电的 问题

网友(2008-12-28):
现在好了吗,怎么好的

网友:
我想要先烧个BIOS,BIOS也会影响电压拉高的,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昨天夜里凌晨二点地我刷了一下BIOS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2009-02-22):
我也遇上了,AGP4X只有1.02V,找不到AGP供电管G连的1538CS八脚IC替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