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还是万用数字表

楼主(2008-11-12):
主板维修大家都用什么表啊。是指针表还是万用数字表。

网友:
我都是数字的

  很少用到针的

主要是有的不会看

网友:
修电脑,手机用数字的,精确
  修其它家电用指针的,反应快

网友:
跑电路用数字的,有声音提示,测元件还是用指针的,反应快

网友:
如果碰到的问题大多是是元件性能下降或者损坏,应该用指针式的吧

网友:
声音提示不算差别, 我的TY-960指针表一样有声音提示的.

网友:
建议各买1套。低价位的数字表,比如9205,能测200UF以下很小容量的电容。而指针表能测大容量的电容。二者互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指针表和数字表各有一块。两块表的内阻不同,有的场合就只能用指针表,象测量行管峰值电压,二极管的反向阻值等。

网友:
数字的三极管漏电是测不了的

网友:
我是用数字的,自从数字万用表出来后就一直在用数字的,

网友:
数字式的一般都是电池供电,在某些场合下,使用时会造成危险,毕竟给你的待测物件提供了一个电压源。

网友:
老式的指针表有个很大得优点就是抗干扰好。读速块,很明显得可以看出电压的变动等。不好的地方就是内阻小。用错量程容易烧。

网友:
2样我都有,指针就测大电容是否漏电,还想买个自动量程的数字那。刚开始用指针,一换成数字很不习惯。等习惯了就再也不想用指针的了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看具体情况,用什么表

网友:
都可以用,关键看人的技术。

网友:
以前修 CRT多的时候,用指针的多。。。。
还有修工业变频器的时候。 电压的频率不再是50HZ,好多国产的数字表在非50HZ的频率下都“傻”了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各有各的用途,一个准一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