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153V

楼主(2008-11-12):
三星153V液晶显示器开机三分钟左右,图象画面反复一亮一灭,拔掉数据线后,就不闪了,请教师傅门应当怎样解决?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拆机查看没有发现虚焊坏件,线接触良好,
各位师傅开机一段时间后画面反复一亮一灭,拔掉数据线后正常(待机状态),应该从哪几方面下手?

网友:
三星显示器这种现象MCU出问题的较多.

网友:
是主板上的MCU不行了,重写一下程序,MCU是NT68F63的,我给个程序你

网友:
这个是MCU的程序,用专用工具重写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
此故障刷MCU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