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正CRT开机有回扫线

楼主(2008-11-12):
方正CRT开机有回扫线,一分钟后正常,查电路没有虚焊没有明显坏件,请教各位师傅该怎样解决?
求助

网友:
启动慢,有元件性能差,负载重,查电流
[
]

网友:
开机后图象画面有回扫线且有些发白漠湖,一分钟左右后正常,查电路没有虚焊明显坏件,请教各位师傅应该从哪几方面下手?

网友:
是不是管座的 问题呢???????????
我是新来的,说 错了不要还请多多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