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的ROM和SA-ROM校验值不同怎么办

楼主(2008-11-12):
我有一盘,加电后可以进PC3000,但是进去后,点UTLITY STATE后,显示的二个校验值不同,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好吗?

网友:
生成新的ldr.再断电加新生成的LDR.

网友:
谢谢,加载后 一样了,但在做SELF TEST时跑到3#0070就一直停在那不动了,是什么问题。盘的型号是6E040L1,FW是NAR61HA0,但盘面上标着是6E040L0,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