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D5.D6是什么 原因

楼主(2008-11-12):
听机主说机子本来是好的,就是把CPU的内存取到另一台机子上用了一下就不行了.但我检测了一下CPU和内存是好的.用诊断卡上上是代码D5.D6想问一下高手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D5,d6都是与内存相关问题.

网友:
内存槽我也清理过.还是不行

网友:
内存没有,测量一下内存供电电压是否正常,SD3.3  DDR2.5  DDR2代 1.8  测量有一点误差属于正常

网友:
内存没有过.测量一下内存供电电压是否正常,SD3.3  DDR2.5  DDR2代 1.8  测量有一点误差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