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哥拆过京东方的笔记本?帮帮忙

楼主(2008-11-12):
我的
笔记本
是京东方E700的 不知道有谁拆过没有 本人已经搞 了 两天了还是没搞开 就是把背后螺丝都拧完之后就不敢开了,, 主要是想卸光驱 有哪位哥哥知道怎么弄帮帮忙了
笔记本

网友:
你先观察一下机子,做我们这一行你说不敢动在你怎么修啊,想卸光驱 你可以看一下光驱旁边有一个小扣子,搬一下就会弹出一个拉的东西,就可以抽出光驱了。没有的话,你这拆吧,观察仔细 胆子要大!

网友:
拆光驱一般情况下有带卡的,和拆电池差不多。还有拆背面的螺丝。正如你说的都拆了还拿不下。那么光驱的螺丝就在键盘下面了

网友:
上个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