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08-11-12):
我手里有一联想十九宽屏,故障现象是开机屏亮显示联想标志,三秒后黑屏,显示节电模式,然后就黑了,哪位师傅帮帮我好吗?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在光线较好的地方能隐隐约约看到图像吗?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比较多。你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是屏里的灯管了。 。。灯管的几率小点。  你试短电一次。再开。应该还有显示。然后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