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6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8-11-12):
磐正EP-4PDA3I主板,因为天气潮湿,起初能通电不启动,后面出现不触发,测试开关脚有电压,南桥有温度,附近的3V和3.3V电压正常,测5V和3.3V电源对地只有0.5-0.7欧,严重短路了,因这两个电压接的元件较多,不知如何下手,向高手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换IO或集成网卡芯片吧

网友:
测一下主板上的MOS管,看有没有问题。再不行拆网卡芯片。换IO

网友:
维修的思路就是要跑电路找出损坏元件,不跑电路想修板好板???

网友:
拆元件,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看来要修好此板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是件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