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4x-m2 pro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8-11-12):
双敏unf4x-m2 pro主板,能开机,但点不亮,跑码C1,刷过BIOS、换过内存、cpu无效,假负载时钟为0,其余电压正常,内存各点供电正常,时钟也为0,AD对地阻值所有测试点均为无穷大。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用力地压桥 应该是桥空焊了

网友:
你不上CPU打AD值,当然是无穷大了

不过NF4的板,一定要先加热BGA再说。

网友:
这之前也用力压过桥,不过没行,加热试试,谢谢

网友:
加焊前测量一下SM总线的阻值和电压
一般NF4空焊造成档C1遇到很多SM总线阻值都有反映!

网友(2009-11-28):
看起来,你的时钟总是没有,是不是你先看一下时钟呀,但是如果cpu都没时钟怎么会跑到C1呀,见意你还是看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吧,以及你能确认你涮的BIOS是否正确呀

网友:
看看时钟那个电感式部是烧大了 我修过同样的故障  最后是换了个电感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I/O测了没有啊

网友:
悬赏了又不回复,有点不诚信了。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必须要重新作BGA才行的。双敏的这款板修的多了。

网友:
查看北桥给内存的时钟

网友:
加焊NF4曾搞好过

网友:
SM总线 在哪测啊???
   详细说明下啊

网友:
换IO 加焊桥

网友(2010-03-05):
量一脚的 VREF  电压  ,  是内存核心的一半

网友:
加焊桥,换I/O,应该就搞定了。

网友(2010-06-24):
DDR2 119 120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0-10-14):
AD对地阻值 无穷大 不是 开路了吗, 压桥, 没有时钟 看后面的走线 是北桥给的还是CPU给的, 换U 不行换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