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08-11-12):
还要一台是    不能通电  无 待机电压      查电路的时候发现   1631  其他信号都正常   就最后一个脚上的电压偏低  正常应该是 3.3 V 左右
这个信号是从 IBM   芯片过来的  但测试 IBM 这边的信号正常  但是只要连上 1631  就不正常了  换了一个也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  3V 5V 的待机的滤波的大的电容 后马上 OK
呵呵 这 2 个问题我也小花了点时间   现在说出来  希望对维修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我见过楼主   师傅级别的的确厉害

网友:
滤波的大的电容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真是想不通..滤波电容也会引起无待机电压.??会引起28脚电压不正常..

希望理论知识强的强人解释一下..让小弟们长长知识..

网友:
好啊,学习了,继续保持

网友:
我只遇到过电感不行,无待机电压的。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