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本的ps51020

楼主(2008-11-12):
机子是NX9420,是客户不小心把一大杯咖啡倒进去之后没有及时拔电池和外接电源烧了,拆机后发现烧焦了两个场管。换好这两个管子(一个是CPU供电的上管,一个是P沟道应该是外接电源的控制管)和做完清洁之后开机没有反应,只是一只橙色的LED连续闪了大概5---6次就停了,每按一次都重复同样的现象!因这机子第一次修,没有多少头绪,我只是记得PS51020在别的机子上是待机3V和5V的片子,不知道它在这机子上是不是任务相同,我则了其场管输出端,待机没有3和5V,想请大伙说说一般进水之类的机子都坏什么多啊!这台机子该从哪开始查!谢了!客户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修好这主板,换板太贵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可能断线的,可以看板上有没有发黑的点,用表笔对地看是否断 路

网友:
进水的板子比较麻烦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异常复杂

网友:
有没有哪位修过HP的机子呢!帮帮老弟一下这机子该如何下手啊!我最想搞清楚的就是PS51020是否是待机用的!它的工作条件有哪些!

网友:
这几天没空上来,贴子沉得好快喔!!!!

网友:
如果按所说的黄灯闪了几下的话,应该是供电自检不够才会闪,看看图纸有没ACIN信号,由AC电源通过二级管(击穿)转的。

网友:
神州优雅Q310S不开机求助

有待机3V,5V 。待机电流0.04.。但在按下开机键是。待机电流却降到0.01,不能开机。本人已加热南桥,不好EC无效果。。哪位修过这种机器,我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