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最通俗易懂的三极管工作原理

楼主(2008-11-12):
理解三极管的工作原理首先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制造工艺上的两个特点:(1)基区的宽度做的非常薄;(2)发射区掺杂浓度高。

       其二、三极管工作必要条件是(a)在B极和E极之间施加正向电压(此电压的大小不能超过1V);(b)在C极和E极之间施加反向电压;(c) 如要取得输出必须加负载电阻。
  当三极管满足必要的工作条件后,其工作原理如下:

  (1)基极有电流流动时。由于B极和E极之间有正向电压,所以电子从发射极向基极移动,又因为C极和E极间施加了反向电压,因此,从发射极向基极移动的电子,在高电压的作用下,通过基极进入集电极。于是,在基极所加的正电压的作用下,发射极的大量电子被输送到集电极,产生很大的集电极电流。

 (2)基极无电流流动时。在B极和E极之间不能施加电压的状态时,由于C极和E极间施加了反向电压,

图5.2 晶体三极管特性曲线

    所以集电极的电子受电源正电压吸引而在 C极和E极之间产生空间电荷区,阻碍了从发射极向集电极的电子流动,因而就没有集电极电流产生。综上所述,在晶体三极管中很小的基极电流可以导致很大的集电极电流,这就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此外,三极管还能通过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导通和截止,这就是三极管的开关作用(开关特性)。参见晶体三极管特性曲线 5.2图所示:晶体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原理如下图所示:A、vt是一个npn型三极管

 画外音: 我们可以用水龙头与闸门放水的关系,来想象或者说是理解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其示意图如下图 2-20 所示:

图 2-20 三极管放大原理参考示意图

   ① 如图 2.20 (a)所示:当发射结无电压或施加电压在门限电压以下,相当于闸门关紧时,水未从水龙头底部通过水嘴流出来。此时, ec 之间电阻值无穷大, ec 之间的电流处于截止状态,或者说是开关的 OFF 状态。

 图 2-20 三极管放大原理参考示意图

  ② 如图 2.20 ( b )所示:当对发射结施加电压在门限电压范围时(以硅管 0.7V 左右为例),相当于闸门松动一点点,从水龙头底部通过水嘴流出的水成滴答状态。此时, ec 之间的电阻值也下降了一点点。

图 2-20 三极管放大原理参考示意图

  ③ 如图 2.20 ( c )所示:当对发射结施加电压在 0.8V 时,相当于闸门已打开三分之一的状态时,水龙头底部已经可以有三分之一的水通过水嘴流出来了,此时, ec 之间的电阻值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ec 之间的电流处于调控或者说是放大状态。

图 2-20 三极管放大原理参考示意图

  ④ 如图 2.20 ( d )所示:当对发射结施加电压在 0.9V 时,相当于闸门已打开三分之二的状态时,水龙头底部已经可以有三分之二的水通过水嘴流出来了,此时, ec 之间的电阻值也下降了三分之二, ec 之间的电流处于调控或者说是放大状态。

图 2-20 三极管放大原理参考示意图

  ⑤ 如图 2.20 ( e )所示:当对发射结施加电压在 1V 或者 1V 以上时,相当于闸门已完全打开的状态时,水龙头底部所有的水已经可以通过水嘴流出来了,此时, ec 之间的电阻值也下降为“ 0 ”,或者说很小,可以或略不计, ec 之间的电流处于饱和状态,或者说是开关的 ON 状态。

    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果然是基础呵,三极管在主板上电路中主要是作开关使用

网友:
三极管真的是有点难搞懂
里面全部都是电子空穴
PN结
刚开始学的时候,头都大了

网友(2009-02-02):
楼上说的对,我也有同感!!!

网友:
晕,太晕了

网友:
不会吧看几遍就会了啊

网友:
自学电子基础好几天了,今天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成了我的第一个拦路虎,看了几遍了,总是看不懂,今天晚上我和他卯上了,从八点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看网上搜索出来的文章,整整三个半小时,一句一句的看,一词一词的抠,终于有一点明白了,但还是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不明白,总是觉得不对劲,最后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把一个重要的物理知识还给老师了,那就是电流的方向和电子相反!此一通则百通,再回头看楼主的文章,语法精炼,思路清晰,果然是好文章!!

网友:
你说得是这些我都懂,我的问题是主要在主板上的运用上我还是查不到他的是NP型还是PN型

网友:
写的很好,图文并茂,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