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内存不过

楼主(2008-11-13):
昨天接了一台 DELL D500 机器 开机 档内存 代码 是 28 桥换过 测量内存数据线 电压都正常 到现在还没修出来 以前也碰到过 没修好 没想到 又碰到了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问题的 请告诉一下 万分感谢 !!!
内存不过

网友:
换个内存试机 你的机器好修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2 位 内存 换过 槽也焊过 并且槽很新 仔细检查过 都没问题的
可是就是不过 CPU 也换过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 有问题 望 各位指教

网友:
那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你可以先换换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