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PC1769OSD-(IV)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08-11-13):
急求HPC1769OSD-(IV)显示器电路图!!!!!
请问该显示器无字符显示。点修哦?????????请指点!

网友(2009-01-07):
我刚好也在找这型号的图纸,有的话也给我一份!

网友:
回一楼的

是不是G1负压比较高,OSD不可调到理想的负压?
如果是你可以刷数据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刷过数据就好!

网友(2009-03-10):
点刷数据哦????我不懂?

网友:
这是数据,重新写一下数据看行不行

HPC 1769OSD-24C04.rar (457 Bytes, 下载次数: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