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贴片按键

楼主(2008-11-13):
液晶贴片按键坏了     请问高手是怎么维修的
今天我维修一个  出减号键  打开一看 是贴片按键  心凉了半节  我把减号键给割断了  这一没办法的办法          解决问题不挣钱

网友:
有一种薄的按键可以用在上面的.没钱的话就割断了

网友:
用手机的按键改动下,可以的

网友:
拆下来清洗一下啊,然后再贴回去,我都已经做过好几个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的一样换

网友:
3楼的方法不错,找个废的手机按键改动一下,按键吗,都是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