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英特尔 D865GLC/D865PESO D865PCD/D865PCK

楼主(2008-11-13):
BIOS芯片是M50FW080的8M!

网友:
BIOS来了,注意查看。

1024KB

网友:
兄弟,能用不,我得用个撒

网友:
能用,LS的这个BIOS是1M的容量,我还有一个512KB的你要哪个

D865GLC D865PESO D865PCD.rar

这个是512KB的

网友:
1M的不能用,数据校验报错

网友:
不好意思!1M的可以用的!我的刷进去已经点亮到英特尔的画面那,就不动了!我之前是一开机就跑25,点不亮!

网友:
现在能点亮了,到LOGO就停住了,看下内存供电,再就是CONFIG跳线。不行我再给你找一个,1M的BIOS不好找,不行你换个N82802AB的块刷512K的BIOS试下。

网友:
石狮

使使使把6666

网友:
换换这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2K用你的方法不行啊!麻烦你找个1M的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4M的芯片刷了你的,内存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4M刷了你的也是到LOGO就停住了!

网友:
这个BIOS你再试下,不行把原BIOS刷回看什么现像。你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行啊!用你之前那个1M的可以点亮到LOGO,跑37 38,

网友(2008-12-24):
这个能用,要是原来是M50FW080的话改成82802就可以了。用其他的没有代换成功。

网友:
我要用512KB的啊,呵呵,现在找到了

网友:
现在不能下啊,,晕

网友(2009-03-11):
能用,LS的这个BIOS是1M的容量,我还有一个512KB的你要哪个

引用 网友E:

这个BIOS可以用,我试过了.时钟=952601EF  IO=LPC47M172-NR   BIOS=49LF004B 无集显

网友:
刷了好几遍都是内存不能过啊c7c5

网友(2009-04-26):
哪个能用啊

网友:
试一试这个。。。。1M的。。。。

网友:
继续来 !!!继续来 !!!

网友:
下不了的?|

网友:
不会啊,你在试试这个,我从板子上备份下来的,一定行,,,

网友:
我的是49LF004B的用哪个呀。

网友(2009-07-20):
到底哪个能用啊!我也需要一个D865GLC/D865PESO D865PCD/D865PCK bios资料,有的兄弟传个来啊!谢谢!

网友:
正需要这个BIOS 但看了帖子后有点迷茫的说  不知道该下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