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NV8主板不开机,测试卡跑45

楼主(2008-11-13):
一块升技主板:ABIT-NV8 开不了机,上测试卡跑45,经检测,它的电源管理芯片W83303AD的第11脚(5VSBDRV),第三14脚(3。3VSBDRV)无输出,开始认为是这个芯片坏了,去买了一片回来装上后,故障依旧,请问那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测了W83303AD周边的元件也没有发现损坏的,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11脚 14脚无输出?麻烦知道的朋友教我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有朋友知道吗?帮帮我吧!

网友:
那它的供电输入正常吗?

网友:
W83303AD的供电脚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跟CPU供电有关的地方多着的,前级有Bios、I/O,在它后面有辅助芯片、MOS管、CPU、桥,你仔细查

网友:
今天把IO片(W83627HF-AW)也换了,但是故障依旧,开机还是跑:45 ,没办法,希望朋友们能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也是待命电压3.3V不出来,控制级也没有电压,管子和芯片换了也 是不出来,到现在还没有修出来啊啊

网友:
那位高手朋友知道这块板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否指教一二呵?谢谢!

网友:
应该是NB虚焊,(一桥置的坏机率大)加焊桥芯片,建议你您最好重新植球。

网友:
刷BIOS,在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桥开焊,网吧装了,八十个,都块反厂一个来回了,加焊桥就应该解决,不行就换桥

网友:
15楼真是会开玩笑,机都开不起来还怎么装系统呵?这种现象与中毒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吧?上几楼的朋友说的有点道理,我先试试看吧,谢谢几位朋友了!

网友(2009-01-14):
我现在也在修一样的板 故障一样  关注中

网友:
查查 32.768正常不。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桥开焊的多,我以前修过,是网吧的板。没有好的设备加焊就要小心了,我做过几次,板子变形,机子也开不了。〈自已做的BGA设备〉。后来改进了BGA,好了一点,但成功系数还是不高。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 绝对是虚焊了  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重点查一下BQ看是否正常

网友:
压下北桥看是不是他虚焊吗。是的话再说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类型的板子的桥容易虚焊,先加焊看一下,如果不行再刷一下bios.

网友:
AMD的主板特别是单芯片的如果没有维修方案的话最好直接加焊北桥!如果10片AMD的主板如果你加焊北桥起码可以维修好5片!偶碰到过梅捷主板3片加焊北桥OK2片!几乎通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我说你呀,这问题也要跟系统挂勾,如果不懂的话建议你多学学。

网友(2009-07-01):
今天接到5块同样的主板 都是一个问题 没有3.3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桥的问题 加焊下吧

网友:
3VDUAL  5VDUAL的En信号受控于I2 C总线信号,83303的这部分功能模块的外接关键参数引脚不多
检查一下其他电压点的输出是否正常
不行就照LSD兄弟们说的 先加焊桥试试

网友:
压桥看跑不跑·~~     不跑的话刷BIOS   拆网卡  换IO   这两样不正常也可能影响BIOS工作不正常·~  导致当内存·

网友(2009-09-08):
我的问题一样,=我试一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