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维修经验

楼主(2008-11-13):
三星753DF的显示器,开机无显,接上信号源后继电器不停地响,更换高压包后开机继电器就在不停地响请高手讲一下,谢谢

网友:
接上信号源后继电器不停地响.那不接信号线是个什么状态.高压正常吗?有无信号菜单提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检查检查吧!

网友:
电源有跳变的但是我实在是查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了请大家帮个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