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W39V040FAP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啊

楼主(2008-11-13):
华邦W39V040FAP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啊,华邦W39V040FBP可以吗

网友:
能用此BIOS芯片代换

网友:
我也补充一下问题  一般代换bios 要注意什么  怎样代?

网友:
用SST 49LF004A可以代
其他的没试过。应该不可以  的

网友:
SST 49LF004B绝对OK

网友:
这个W39V040FBP不能代AP的,LZ可以试下子.反正容易.

网友:
一块华擎775vm800用的W39V040FBPZ 我用了一块SST49LF004A代换,一切正常。

网友:
W39V040FAP        4M        3V        FWH
SST 49LF004A /3.3V        .        4M        3.3V        FWH
ST M50FW040 /3V        .        4M        3V        FWH
ATMEL AT49LW040 4Mb FWH        .        4M        3.3V        FWH

参考一下吧

网友:
PM49FL004T也可以代我用过,这个BIOS用威龙的编程器好像不让刷

网友:
PM49FL004T,W39V040FAP,W39V040FBP,这三种相当常见了.特别是第一种,特别用得多.不是478类的老板子啊.

网友(2009-06-18):
我用SST49LF004A和SST49LF004B怎么代换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