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七彩虹C.NC61-M2主板集成显卡缺色,上独立的就点不亮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先看看 从接口到北桥的电路 但是这种情况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挂的机会不大 因为集显都能显 我的维修思路是:
1:查RGB三基色到NB的线路 相连电感 滤波电容等
2:插独显跑码多少?

网友:
缺色就跑3条线路..查VGA口上面那一排针眼右边3个孔的线路

网友:
我见过一块AGP1.5V对地短路了,集成 显卡还是能用,插独立的直接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