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关机后不能再开机,需等段时间再开.

楼主(2008-11-13):
T30关机后不能再开机,需等段时间再开.就没问题,不等直接开的话就黑屏,什么反应也没有.等是几分钟再开,就没有问题.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1。8V有问题了,

网友:
显示黑屏的情况我倒遇到很多,但多数是显卡问题,.像你说的那个问题.真不晓得,.,有点难度,搞好了说下啊....

网友:
可能是1.8的问题吧,因为之前这台机器拿来时,是加电后黑屏,无CPU供电,北桥供电有问题,我给它换了个1.8电感的电容,后可以开机正常了,就是关机后不能马上开,因手上没有正合适的电容,换的是2V 330的电容.后查了下,那个电容是4V 220UF的.等我找到4V220的再说.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
电容的问题.换电容宁大一点也不可小